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00通讯故障

楼主(2005-10-12):
各位热心的高手,大哥大姐,我是工控新人,前不久自己做了s7-400的站,运行将近一个多月后,现在系统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具体情况是站上所有的运行设备会突然间全部跳停,一闪而过,然后就又恢复正常了,通过硬件在线观察根本扑捉不到,一般个把星期出现一次,不定期的。我初步估计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通讯受到了强信号的干扰;二是cpu的设置有问题,比如中断设置等。 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除了您说的可能原因,我认为有可能程序的问题,因为如果程序在某一情况下会使设备停止,但是过几个扫描周期后又正常了。 您可以编写一个程序,把怀疑的地方用寄存器暂存住故障时的信号,这样能快速的分析问题。

网友B:
我们这上个月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最后解决了,但判定是硬件的连接有问题,还有另外的可能就是电源模板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非常感激!你们的回复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激情如火我也碰到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是单台设备有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而现在情况是所有的运行设备全部都会跳停。我比较同意雨洁的的看法,你认为呢?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硬件的连接没出问题的话,电源摸板的故障又怎么去判断呢,雨洁,能具体说说你们是怎么发现和解决的吗? 期待你们的回复!

网友C:
电源模板的故障应该是输出电压突然变化、不稳定,导致CPU运算出错。或者是电源输入引入了现场强烈干扰引起的。因为相当多的PLC故障其实就是干扰信号,尤其是电源上引入的干扰信号导致的。主要检查一下电源电缆、通讯电缆什么的。不行更换一个电源模块看看

楼主:
to我行我素:今天早上又跳了一次,我跑到现场去看,发现电源模块的指示灯显示备用电池有故障,而且正是我使用的那个电池。我比较了其它的站,都没有这个问题。 我不明白,备用电池不是在主电源掉电的时候给用户程序及其运算结果做备份的吗,如果220v的的输入不掉电,24v,5v的输出正常的情况下,备用电池即使故障又有什么关系呢?能跟我讲解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