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5-10-12):
我公司有一个拉缸,就是一种盛液体的缸,采用三根功率为1。5KW的加热管加热,电压是380V ,接好之后,用电笔测得灯发亮,然后有万用表交流档测得电压是130V左右,我检查过,接线没有问题,加热管也正常,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然后用手摸也没有触电的感觉,请问有谁能解释这个原因吗?

网友A:
有一根可能是地线

网友B:
保护接零或接地接好没有?

网友C:
西山快雨,你把现场情况再说清一点。是不是三根加热管采用星型接法,然后测得星点有130V的电压,如是这样的接线方式是不正常的,可能有一个加热管有问题了。还有你检查一下看,星点有没有接N线,如接了N线则N线有断路。

网友D:
“用电笔测得灯发亮,然后有万用表交流档测得电压是130V左右”是不是加热管外壳。加热管外壳与电热丝之间可看作有一比较大电阻。 “然后有万用表交流档测得电压是130V左右”万用表交流档内阻大,所以分得部分电压。 “然后用手摸也没有触电的感觉”人体电阻小,分得很小电压,电热丝的分流作用。一般不会有触电的感觉。

网友E:
问一下 三根功率为1。5KW 220V的加热管是不是Y形接法用三相电源.拉缸没有接地?

网友F:
其中有一条发热管漏电

网友G:
把问题说得清楚一点

网友H:
可能你的N线没接好

楼主:
我采用的是三角形连接方法,加热管我都仔细的检查过,没有问题,他们的阻值约为19。2殴姆左右,之间相关零点几个殴姆,那样应该是比较正常的。我其它几个拉缸也是这样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只有这一个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I:
1、电热管内的电阻丝是缠绕的,有感应电产生于加热管外。用电笔测氖管发亮,当用手摸时,感应电接地,因感应量小,电笔不亮了,也没有触电感觉。 2、把外壳接地检查一下,肯定有问题。

网友J:
外壳接地,对地结缘电阻测一下!

网友E:
单个1。5KW的加热管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K:
电笔测哪里发亮?万用表测哪两端的电压130V?说清楚啊。

网友L:
会不会是接在同一相电上了啊1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检查你的N线

网友N:
举个例子,电烙铁人人都用过吧,用电笔测试通电的烙铁头,电笔亮了,说明你的保护接地没接好.懂啦?

网友O:
接地线问题!

网友P:
认为大家说的对,130是虚电

楼主:
多谢同行的指点

网友Q:
感应电吧,接好地线就没有了

网友R(2005-11-18):
接好地线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