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系统紧急求助!!!!

楼主(2005-10-12):
各位工控界的老前辈、老师、特别是现场金鱼丰富的总工: 我刚毕业理论知识是有一点但现场经验是零。实习中,遇到我们厂的冷砸机采用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可是速度总调不小,达不到设计要求的80%,脉冲是数字电路触发的。请各位有丰富现场经验的行家指点一下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学习者将不感激不尽。 谢谢啦!!!!!!!!!!!!! 再次向您致敬

网友A:
和我联系:13986398989 襄樊智邦电气控制有限公司 范海军

网友B:
估计是您的闭环参数调节不当的原因。您可以把您的参数和型号说说,帮助分析分析。

楼主:
怎么回复这么少呀!!!!!!!!!? 是不是我的问题说的不清呀? 请尽管指教我随时补充!!! 各位老师,总工,一定要帮帮小弟呀!! 再次对上面两位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C:
直流调速就是麻烦,改成变频交流调速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D:
速度总调不小?——没看懂

楼主:
就是速度只能调高,而不能调低,在低速下运行不稳定吗?

网友E:
讲一下你对其测量时看到的一些数据

网友F:
可能你的PI参数调整不好,如直流电抗小,在低速运行时电流是不连续的,所以易速度不稳和震荡。

楼主:
谢谢各位,请大家继续象YDZZ同志一样说说可能的原因就好 因为我们不能停机检修

网友G:
用何元件组成的系统?

楼主:
晶闸管组成的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吗!!!!!!!!!

网友H:
不停车怎么检修?还要不要安全?

网友I:
有问题还继续运行啊,安全第一啊,安全生产啊 转速反馈对不对啊?参数设置限幅是不是设置正确啊

网友J(2006-07-26):
请问欧陆590+如何在低转速下实现电机高转矩输出?

网友K:
请和我联系--上海精翔实业有限公司/罗庆   13817835883我公司在轧钢行业有丰富的经验。最近5年在冶金行业做了多套轧钢传动系统,包括450/850/1450冷扎/酸洗/平整等。而且我公司是欧陆的一级代理,有近15年欧陆传动的经验。

网友L:
你表达的不是太清楚,讲一下你所用系统传动装置的型号,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M:
转速反馈有问题

网友N(2007-10-31):
你尽可能描述清楚一点,我们用的直流装置在20%以上的速度都很稳定啊,你是速度闭环还是开环,调节一下你的电流环和速度环参数,电流环是内环,尤其重要。

网友O:
楼上的说的很对,赞同.实现低转速大力矩,要用速度闭环.贴子里能不能不要做广告呢,讨论板又不是广告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