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0-12):
一台新进空压机,电机功率65KW,星-三角起动,距离配电室800米,未起动该设备时电网电压360V,起动时,电压降至300V,起动电流达600A,保护电机的熔断器烧毁,无法起动!请问各位师兄:若电机改用变频器或软启动器起动,能否解决该问题?

网友A:
你所用的配电变压器功率有多大啊?还有起动时压缩空气出口排气压力是否过高?我们起动前一般先把排气出口阀门给打开放尽气,起动完毕后再关闭.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电网的功率因数补偿未投入!多谢龙井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