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求助

楼主(2005-10-12):
请教西门子440---75KW用供水带90KW泵能行吗?440有没有把75KW的参数改成90KW运行不报警的功能?

网友A:
关键是您的泵的负载大不大,如果较小,工频运行的电流是多少,如果小于变频器的过载电流,就可以,否则就困难了。 至于报警,在不超过变频器的最高运行负载的情况下,可以修改相关的参数达到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