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各位师兄

楼主(2005-10-12):
一台新近空压机,电机功率65KW,星-三角起动,未起动该设备时,电网电压360V,起动时,电压降至300V,起动电流达600A,保护电机的熔断器烧毁,请问各位师兄:除了增加线路截面积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大功率的电机最好是加软启动器的比较好,投资是大了点,但是很快就收回喽

网友B:
熔断器是在何时熔断的.星或三角.熔断器的电流是多少.什么形式的.

网友C(2005-11-15):
空压机,采用变频器进行恒压控制,不紧能保证供气质量,解决上述问题,同时可节约用电子工业15%--35%的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