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称重饲料包装装置的PLC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05-10-12):
各位大虾,我现在要编写这个题目的PLC程序,用的是三菱的PLC,请问谁能帮下我啊? 万分感谢啊!~QQ22755648

网友A:
控制要求是什么样的阿

网友B:
提出要求先

网友C:
就是,没有要求怎么设计

网友D:
我们正在做一套,比较复杂。但我们用的不是三菱。应该不难。

网友E:
饲料包装自动称重有专用成套设套供应,没有批量时自已设计PLC程序再加上许多外围器件和机械装置反而不经济,效果也未必.好

楼主:
我现在只是以这个做一个题目做设计,不用考虑到什么经济作用的! 哪位能帮我下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