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请问现场设备对PLC通讯模块的干扰怎么消除

楼主(2005-10-12):
现场设备对西门子的EM277 DP通讯模块有干扰,导致通讯中断,有什么办法消除? 模块的PE线是不是可以和电控柜外壳PE线接一个地还是跟干扰源设备的PE线接一个地好,此外,在软件中通讯参数怎么设比较好,有哪位朋友做过这个模块的屏蔽的能不能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A:
对策: 1。在允许情况下,降低通讯波特率。 2。通讯线与动力线远离。 3。接地要良好。 4。对产生高次谐波的设备加装滤波器。 5。对PLC加装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