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05-10-12):
我公司由PLC和一伺服电机控制的输送臂,在上升时,位置高度有时不够,而PLC系统未有任何提示,程序继续执行下去。是机械故障还是脉冲丢失?

网友A:
你要看PLC里面的程序。要找到让电机STOP的信号是怎么出来的。能造成这一现象的问题很多。

网友B:
基本上是机械的问题,PLC控制SERVO通常是发脉冲数量,这个数量是恒定的.看看马达可丝干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C:
去看下连轴器这里是不是打滑了

网友D:
机械问题,还有你的脉冲频率很高吗?

网友E:
应该是机械问题。

网友F:
[1]PLC方面可以用记录脉冲个数是否为设定输出的个数。 [2] 伺服电机方面,可以看看电机停止的时候是否清除了滞留脉冲?[3] 机械方面看看传动系统是否有类似偶尔打滑的现象出现?

网友G:
先说明PLC为什么应该有提示,然后才好分析为什么没有提示吧

网友H:
我建议在伺服的输入输出增加滤波器会好一些,我碰到过类似的现象,机械问题也不排除,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I:
价格到位传感器不就完了!单靠脉冲很不稳定!

网友J:
闭环控制系统不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况.八成是机械故障,而且是连轴节故障.为什么?怎么讲,这台机器原先是正常的,现在出现故障了,一般不是电气原因,更不可能是程序问题. 如果是新调试的机器,那么就要考虑丝杆的导程了即转速比是否合适.

网友K:
应该是机械连接问题~~~那我想问问你~~你的设备上有没有加反馈用的编码器啊??就是和丝杠另一端连接的那个!!要是装的话应该会有报错的~~除非是坏了!!

网友L:
先说清楚系统构成再分析吧,比如有没有到位传感器,PLC是怎么控制电机的,I/O还是脉冲还是模拟量,不交代清楚怎么分析啊。就现象来说很可能是连轴器有点松,但不排除其他原因

网友M:
你这是半闭环,输送臂机械位置捎有变化,就有可能定位不对,只要调整输送臂机械位置即可。

网友N(2005-11-12):
不知仁兄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的问题是原点复归的问题!

网友O:
我认为机械问题可能性较大,我碰到过连轴器打滑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P(2006-07-11):
我也觉得是机械问题。

网友Q:
不好判断

网友R:
一般是机械问题,用手摸伺服电机是否发热厉害,如果是,肯定机械问题

网友:
第一,看你的plc发出的脉冲计数是否等于放大器指令脉冲累计,如果不等,那检查屏蔽,加大滤波,或用差动输出
第二,看你的指令脉冲累计×电子齿轮是否等于反馈脉冲累计,如果不等,一般是发生了故障,比如使能断开,触动限位等
第三,看你的反馈脉冲累计×脉冲当量是否等于实际的机械移动量
如果不等,机械问题(打滑)

网友S:
即然是有时,那就肯定是机械问题了

网友T:
应该是机械故障,没有故障显示说明plc能正常工作,着力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U(2007-08-31):
机械问题

网友V:
可能超负载。

网友W:
应该不是联轴节的问题,PLC没反映,还能继续进行下去说明检测点没问题,那就是机械方面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