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2N

楼主(2005-10-13):
最近需要用到三菱FX2N的PLC,但以前没用过,有几个问题,请好心的朋友帮忙指导下: 1、FX2N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网上哪儿可以下载? 2、FX2N与PC之间怎么连接?是RS232C还是其他的? 3、FX2N的使用手册哪儿可以下载? 以上3个问题,请知道的朋友不吝指教!!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编程软件有:GPPW,和FX-。。。 工控网站上有下载。 编程 :SC-11 手册网站上有

网友B:
编程线是SC-09,是RS-232转RS-422,一头是D形9孔,一头是MINI8针

网友C:
手册到三菱代理商那里找吧,电子版的应该会给你的

网友A:
更正是SC-09 跟OMRON混了

网友D:
FX2N用编程软件:FXGP WIN-C; 电缆:SC—09 使用手册是购买产品时附带的,编程手册需要另外购买;

网友E:
FX2N用编程软件:FXGP GX; 电缆:SC—09,也可自制 使用手册是购买产品时附带的,编程手册需要购买,80元一本。

网友B:
电子版编程手册我可以给你,我的QQ是396637392

网友F:
到电子城去找吧.有的.

网友C:
到三菱相关网站应该都有吧

网友G:
需要三菱资料的可以去三菱的网站下载: 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网友H:
我有FX2NX-128的编程软件买机时跟的。

网友I(2005-12-03):
1、FX2N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网上哪儿可以下载?
GPP for windows就可以了,工控网上就有啊,或三菱网站也有。
2、FX2N与PC之间怎么连接?是RS232C还是其他的?
因FX2N只能识别RS422协议或485协议,而计算机只识别RS232C 协议,所以你必修还要配个SC-09线。
3、FX2N的使用手册哪儿可以下载?
我这有,我的QQ38968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