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升速和降速的快慢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楼主(2005-10-13):
升速和降速的时间在变频器里可以设定,那么这个时间的大小会对变频器产生什么影响吗? 谢谢!

网友A:
对变频影响不打,但对你的设备就有影响了

网友B:
时间的长短根据工艺要求而定,只要变频器不跳闸就行了!如果加速时间超过200秒还跳闸,再延长时间效果就不明显了,就需要进行转矩提升或者改变控制方式或者提高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减速时间太短,变频器跳闸就需要加制动单元与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