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与三菱PLC连接?

楼主(2005-10-13):
请问用MCGS监控三菱PLC,有比较多的模拟量, 1,用编程电缆通过串口监控 2,加以太网模块,用以太网监控 想问下:第一种方式的速度能否满足要求?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否用上位机直接和PLC用CC-LINK连接?如何实现

网友A:
上位机直接和PLC用CC-LINK连接的话,上位机需要添加通讯卡,不知道您的监控点数总共有多少。如果可以还是用以太网好一些。

楼主:
谢谢xiaolifeidao 假如共50个模拟量点 因为没机会实际接触三菱PLC所以特意想咨询下, 用CC-LINK连接上位机要加通讯卡?是485的物理接口吗?是否是三菱专用的卡?也很想了解下CC-LINK连接时两端的物理接口是几针,什么形状的?

网友A:
是三菱专用的卡,当然其他公司的cclink卡也可以。cclink电缆多时3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