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塑机的节电改造

楼主(2005-10-13):
为什么有很多工作周期超过15秒的注塑机经过节电改造以后不能达到25%的最低节电效果?如何在改造前判断一台注塑机是否能够经过变频来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节电效果(〈25% )?

网友A:
不同的负载节能效果肯定不一样,如果说任何一台**改造都能节电25%,那就是骗子!

网友B:
你得看冷却时间啊,短了就不省电,一般300克以上才改

网友C:
注塑机节电不能一概而论的,不是所有的注塑机都节电效果哪么好的。但一般如果没有变量泵或节能阀之类注塑机本身采取节能措施的情况下,这样是可以取得良好的节电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