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原理

楼主(2005-10-13):
请个位大侠给小弟解释直流调速的原理!

网友A:
多采用可控硅整流,通过调节电枢和励磁的电压和电流达到控制直流电机的目的,因为直流电机的特性比较好,所以目前还有很多应用。

网友B:
但是耗电;如果在纸机张力控制方面;精确度不好;爬升可调灵敏度不好;励磁电机不好维修等缺点;我建议你研究变频器原理;

网友C(2008-12-02):
请个位大侠给36V直流或交流电机怎么样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