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CS卡件稳定性的探讨

楼主(2005-10-13):
我以前接触过JX-300X的DCS,好像感觉他的硬件稳定性有点不良。 1.比如热电阻的卡和热电偶的卡,运行突然就出现数据错误,然后就再不显示数据。 将卡拔出静置一段时间,比如一天后,再插入就有可以正常工作了。但不多时候就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不过也有再未复发的例子)。 2.冗余的电流输入卡在正常工作时突然乱跳,拔出其中任何一个,只留一个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两个同时插入后就又乱套了。数据转发卡也存在过同样的例子。 经历很多次,却始终也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此提出望各位同仁帮助探究。

网友A:
因为静电、发热、积尘等原因,电子设备都很多奇怪的问题,看看我们的电脑,平时死机、蓝屏等现象相信大家都遇到不少。虽然说工控产品可靠性是很高,但一年365天都开着,难免出问题。

网友B:
我觉得像你说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些出问题的卡是新卡就出现这些 问题还是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新卡就出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应该是板卡设计上有缺陷,你可以找厂家处理;如果是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硬件上有故障,刚放上好用过一段时间出故障这是芯片热稳定性不好和老化的最直接表现.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这些卡都使用了将近一年的时候才出现这种状况,真不知道是否热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C:
控制室的环境如何及接地的规范性如何,对系统的影响会很大,还有就是要确认网络是否有故障。

网友D:
出现这种现象相当正常,大家看看他们的相关技术指标,特别是EMC,就知道问题所在了!相关的EMC指标实在太低了,不出问题就怪了。我们已经为一家DCS厂家做了相关的EMC服务,他们的产品就很难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E:
请教"易控微网",你们为哪家作的EMC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