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温度效验仪的使用?

楼主(2005-10-13):
各位大虾好!小女子现在被迫要对压力温度的校验仪器有所了解,但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想向各位了解这方面仪器的大虾们讨教讨教!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因为对该产品非常陌生,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就先问问温度校验仪的使用过程(它是如何对电偶,电阻进行校准的)以及选型必须要知道的那几个参数问题吧,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选校验仪还是选传感器? 选效验仪可以看简单检定方面的啊

网友B:
汪工,一看就知道了,它是想要效验仪喽。 找个买效验仪的,要搁资料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A:
楼上,你怎么知道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