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TCP 网络接入硬件

楼主(2005-10-13):
我正在学习modbus,不知道现在比较常用的MB/TCP的硬件有哪些类型(网关或接口?),哪些公司的产品比较受欢迎! 不胜感激!

网友A:
泓格ICPDAS I-7188EX-MTCP/I-7188EXD-MTCP Modbus/TCP嵌入式控制器 I-7188EX-MTCP作为一个Modbus/TCP的转换器,它可以很轻易地将Modbus/RTU的设备升级为带Ehernet通讯功能。 Modbus 程序的特点 I-7188EX-MTCP控制器已经安装了一个标准Modbus程序(在Flash内)。特点如下: * Modbus/TCP和Modbus/RTU转换功能 * I-7188EX-MTCP作为一个Modbus/TCP的转换器。它可以很轻易地将Modbus/RTU的设备升级为带Ehernet通讯功能。 * 控制器上所有串口都支持VxComm技术 即使连接的串口设备不支持Modbus/RTU,你还是可以与该设备通讯。但是需在上位安裝 VxComm 的驱动程序,并且分配一个串口号给对应的设备。用户程序就可以通过标准的RS-232通讯方法,经过Ethernet线路和远端的串口设备进行通讯。 * 允许多上位机同时访问 不同的 I-7188E -MTCP 控制器支持不同数量主控端。请参考 问与答 上的详细说明。 http://www.icpdas.com/faq/7188e/ech003.htm * 可定制或修改标准程序 提供 Modbus开发工具 用户可以自行修改。 Modbus 开发工具 (C 语言 ) 但标准程序不完全符合需求时,用户可以使用 Modbus 开发工具 (SDK)修改,增加特定的功能。Modbus开发工具具有下列优势: * 支持使用者自定义协议(TCP/IP) * Modbus/TCP 有2种基本的数据格式 (bit 和 2-byte 的整数)。在用户需要其他格式或数据时,可自行开发自已定义的协议来传送任意的资料。 * 以Register为基础的程序开发(容易使用) Modbus 的库函数提供4个內部寄存器表 (iMemory_AI, iMemory_AO, iMemory_DI, iMemory_DO),可以利用存储特定的资料。 Modbus/TCP 主控端向 I-7188E -MTCP查询数据时,Modbus 的主程序会把這4个表内的数据发送回主控端。 * 可连接 Modbus/RTU 设备 使用 ModbusMaster2Slave 函数 (宣告在 MBTCP_7E.h), Modbus/RTU设备很容易地连接到 I-7188E -MTCP 。I-7188E -MTCP 轮流查询 Modbus/RTU设备的数据,并将数据存储在寄存器内。主控端只要查询 I-7188E -MTCP 就可以得全部的资料。 * 可连接非Modbus/RTU设备(自定义协议设备等) 对于有些串行设备不支持Modbus/RTU协议,我们另外提供了函数使I-7188E -MTCP 可以连接并将它转换为标准Modbus设备。这样就让非 Modbus/RTU 的串口设备也可以支持 Modbus/TCP 。 * 支持X扩展板 Xboard可以加到I-7188EX上,主控制器具备I/O能力。请参考X扩展板。 * 和Xserver SDK兼容 Modbus SDK 是在 Xserver SDK 之上设计的,与Xserver SDK兼容。可以參考 Xserver 的示例程序,有关Xserver资料参考 CD:\Napdso\7188e\TCP\Xserver\Xserver.htm Modbus 配置工具 我们提供在 Windows 98/SE/NT/2K/XP 上使用的 Modbus 工具软件。包括: 1. Modbus Utility 可通过Ethernet在线设定 相关说明文件 自动生成I/O对照表 配置数据输入输出 2. MBRTU Modbus/RTU 的工具软件(附 VB6 的源程序),可用来对 Modbus/RTU 从模式设备调试。 3. MBTCP Modbus/TCP 的工具软件(附 VB6 的源程序),可用來对 Modbus/TCP从模式设备调试。 典型应用 ►基本应用 1:通讯协议转换器 I-7188E -MTCP运行标准程序时,就会是一个Modbus/TCP对多个Modbus/RTU设备的协议转换器。可以很简单地使用 Modbus Utility 将各项设定规划好,然后就可以用SCADA、HMI 和 I-7188E -MTCP 即可通讯。 ►基本应用 2:通讯协议转换器加 VxComm 技术 I-7188E -MTCP 可以连接非Modbus/RTU串行设备。使用此功能,需在上位机上安裝VxComm 驱动程序。在安裝好驱动后,就可以使用标准的串口程序访问远端的串行设备了。 ►高级应用 1:Modbus/TCP 控制器 使用 Modbus SDK (开发工具),使用者可以开发自己特殊版本 Modbus软件。可将特定的功能、串行设备以及 X扩展板整合到 Modbus/TCP 的核心。這樣 I-7188E 就可以成为功能強大的控制器。 ►高级应用 2::Modbus/TCP 控制器加 VxComm 技术 I-7188E -MTCP 连接到和高级应用 1 中相同的硬件设备时,连接在某些串口上的设备並没有被整合到您的特定版本的 Modbus程序式中,仍然可以使用标准串口程序访问远端的串行设备,只要上位机上安裝 VxComm的驱动。 硬件规格 * 同I-7188E系列 注意: Modbus软件只能在512K SRAM 的硬件上运行。若需要更多COM口t,可以购买 X 系列的 I/O 扩展板来扩展COM口数量。 使用方式见X扩展板。 订货信息 I-7188EX-MTCP:I-7188EX,含标准Modbus/TCP程序 I-7188EXD-MTCP:I-7188EXD,含标准Modbus/TCP程序 备 注: Modbus firmware仅在512K SRAM的硬件上运行,如果你需要更多的COM端口,你可以购买X扩展板去扩展。方法: 1.打开I-7188EX或I-7188EXD的盖子。 2.将X扩展板插在I-7188EX或I-7188EXD上的扩展总线上。 3.合上盖子。 ************************************************************* 北京宝创源科技有限公司 E-mail: jzylxt@baotron.com 贾工

一个好人!

网友(2006-05-14):
请教:什么是MODIBUS TCP,与MODIBUS及TCP/IP有何区别!
3726810@163.com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能提供否?

网友A:
TCP/IP(传输控制协议/ 网间协议)是一种网络通信协议,它规范了网络上的所有通信设备,尤其是一个主机与另一个主机之间的数据往来格式以及传送方式。TCP/IP是INTERNET的基础协议,也是一种电脑数据打包和寻址的标准方法。在数据传送中,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有两个信封,TCP和IP就像是信封,要传递的信息被划分成若干段,每一段塞入一个TCP信封,并在该信封面上记录有分段号的信息,再将TCP信封塞入IP大信封,发送上网。在接受端,一个TCP软件包收集信封,抽出数据,按发送前的顺序还原,并加以校验,若发现差错,TCP将会要求重发。因此,TCP/IP在INTERNET中几乎可以无差错地传送数据。
对INTERNET用户来说,并不需要了解网络协议的整个结构,仅需了解IP的地址格式,即可与世界各地进行网络通信。

网友A:
MODIBUS即RS-485通讯口,需要转接模块连接;而TCP/IP是网络通讯口,也就是常说的网口,通过网线就可以连接。
jzylxt@baotr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