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厂锅炉给水PH分析仪

楼主(2005-10-13):
求购用在火电厂锅炉给水(化水加氨系统)给水水质PH值的仪器。要求PH控制在8.51-9.21之间,水质是超纯水,请问哪位兄弟做过类似控制系统?麻烦推荐一种PH分析仪,要求使用寿命长、精度高、维护量低、价格合理。不甚感谢!

网友A:
最好的要数梅特勒-托利多的了 我厂有几十只,用的还不错

网友B:
用E+H的PH吧,还不错,很多电厂在用,但在选型时要选带盐环的。因为锅炉水电导率很低。

楼主:
谢了两位,我也比较看好E+H的,只是供货周期有点长,不知现在什么价位?

网友C:
用ABB的啊,很不错的

网友D:
Knick,Hamilton搭配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