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5-10-13):
各位大侠,我按照三菱的FX2N系列编写程序,但是我现在想测试,大家能告诉我测试程序是否可行应该怎么做吗? 不好意思,我只是看了点书,但没有具体的实践操作经验.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PLC,就用模拟软件模拟就可以阿

网友B:
我有一三菱FX2-32MR的PLC,可以低价转让给你,学习用最好。

网友C:
下载个GPPW吧,工控网里有,可以模拟

网友D:
你如果有软件,可以在编好后转换一下编程格式,或者用仿真软件。

网友E:
嗯,有软件就好办

网友F:
对啊!GPPW这个软件就好,可以测试.都用这个而且感觉还好

网友G:
我有这个软件,但是是英文版,不知道这个软件如何测试,请各位大虾不赐吝啬,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