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盘工作台

楼主(2005-10-13):
本人在设计冲压机床和冲压模具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冲床为6.3T,工作台面拟设定为300mm的圆,厚度为20mm,重量为8KG,工作转盘共有12工位,每个工位配套摸具供工件固定用,上模只有一个,转盘每转动一次,工件转动到上模下方,完成一次冲压动作,每次转盘转动30度,中间间隔15-20S,是采用步进电机还是用伺服电机,上模和下模怎样实现时间上的匹配,具体控制系统如何,请高人指点.另外这一系统大概多少钱?

网友A:
个人认为使用伺服和步进能满足要求,控制也比较简单。 价格的话就需要考虑您的系统所需要的电机功率、精度要求、品牌需求来定。

网友B(2005-12-04):
可考虑气动转盘

网友C:
不知道此项目进展如何?
我做过一个12工位的研磨机控制,机构和上面相似,且转盘也很庞大,用于研磨发动机喷油嘴内孔(精度绝对要求高!),用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效果很好。老外用的是气动,可由于偶尔转盘不到位,下面的圆形工作台上升后会打断芯棒(研磨用)。那个控制应该比你这个费劲,因为上工作台还上下往复运动,有很大振动,所以加了气缸定位上工作台(也可用电磁阀)。
工艺流程:加装需要加工的零件,下工作台上升(气缸控制),主机启动,上工作台上下往复运动进行研磨加工,在加工好一零件(其实是一个零件在每一工位加工一次,总共需加工12次)后主机停止,下工作台下降,定位销退回,步进电机带动上工作台旋转前进一工位,定位削动作,更换加工零件,下工作台上升,主机启动,上工作台往复运动...
主要特点:1、可以判断工作台是否旋转到位,防止撞坏芯棒,此机构为本人独创;2、电脑可以判断各机械结构是否卡死,自动报警停机显示机械故障代码,方便维修,此功能救下数个电机;3、各机构动作电脑有指示灯显示,一目了然;4、有连续、单次工作状态,一键操作,绝对方便;5、电脑可对任一机构点动进行调试;6、有计数功能;7、加工时间长短可以设置,可控制产品质量和对不同规格零件加工;8、硬件可靠,以前有人用欧姆龙PLC做过两台此机器的控制,不到半年必坏(加工车间大部分难以下脚,绝无夸张),现在此单片机控制系统已经卖出五十余套,时间长的超过一年,无一损坏!8、成本低廉,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传感器+电脑,总价3500

网友D(2020-08-13):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此项目进展如何?我做过一个12工位的研磨机控制,机构和上面相似,且转盘也很庞大,用于研磨发动机喷油嘴内孔(精度绝对要求高!),用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效果很好。老外用的是气动,可由于偶尔转盘不到位,下面的圆形工作台上升后会打断芯棒(研磨用)。那个控制应该比你这个费劲,因为上工作台还上下往复运动,有很大振动,所以加了气缸定位上工作台(也可用电磁阀)。工艺流程:加装需要加工的零件,下工作台上升(气缸控制),主机启动,上工作台上下往复运动进行研磨加工,在加工好一零件(其实是一个零件在每一工位加工一次,总共需加工12次)后主机停止,下工作台下降,定位销退回,步进电机带动上工作台旋转前进一工位,定位削动作,更换加工零件,下工作台上升,主机启动,上工作台往复运动...主要特点:1、可以判断工作台是否旋转到位,防止撞坏芯棒,此机构为本人独创;2、电脑可以判断各机械结构是否卡死,自动报警停机显示机械故障代码,方便维修,此功能救下数个电机;3、各机构动作电脑有指示灯显示,一目了然;4、有连续、单次工作状态,一键操作,绝对方便;5、电脑可对任一机构点动进行调试;6、有计数功能;7、加工时间长短可以设置,可控制产品质量和对不同规格零件加工;8、硬件可靠,以前有人用欧姆龙PLC做过两台此机器的控制,不到半年必坏(加工车间大部分难以下脚,绝无夸张),现在此单片机控制系统已经卖出五十余套,时间长的超过一年,无一损坏!8、成本低廉,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传感器+电脑,总价3500

厉害厉害,程序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