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显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5-10-13):
国内有那家做数显压力传感器比较好的,压力范围可设定,可以驱动两组继电器。谢了!

网友A:
德国赫力西的不错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个压力传感器 配个仪表 设置和驱动上都好操作

网友C:
PE350 精度: 0.2%; PE300 精度: 0.3% ( 选项有 0.2% 和 0.15%) PE350 量程:0.1, 0.4, 1(-1…+1), 4 bar PE300 量程:10,20,50,100,200,500,1k,2k bar; Digibar Ⅱ数显压力变送器用于测量表压力, 它的本体包括敏感器、放大器、液晶数显和功能单元, 其分辨率达10000分度。由内置电池驱动, 可作为普通压力计使用, 也可以采用外接电源并获得模拟量信号, 作为压力变送器使用。多功能的液晶显示屏便于操作人员准确迅速地读数, 通过按键可以简单地调节零点和设定测量范围, 及设定其他功能参数。显示屏带段式模拟显示, 用作报警和趋向显示。此外,它还能检测和储存测量过程中的最大/最小值。 输出: 常规 4…20 mA ( 2线制或电池); 选项: 1. 0…20 mA( 3线制或电池); 2. 3线制输出可调节, 带限位开关信号输出。 我公司进口的德国HBM公司的PE350 PE300产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发几个样本给你看看,谢谢! 地址: 上海市澳门路519弄1号1407室 邮编: 200060 电话 & 传真: 021-51075770 51075773 联系人: 徐翔 E-mail: xxjason@163.com 网站: www.sh-nl.com

网友D:
可以做成压力变送器再控制么?

网友E:
我处有您需要的电子压力继电器(控制器),可输出开关信号,也可输出继电器信号(220V,3A),数字显示或者指针表显示,可设定压力值。 有兴趣可联系:liufagui@126.com 电话:13237484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