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LOGIX5000模块坏了,换了以后要不要修改参数的?

楼主(2005-10-13):
LOGIX5000模块坏了,换了以后要不要修改参数的?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采集模块,就不需要了,通讯模块和cpu等是要进行配置的。

网友B:
你其实把程序重新DOWNLODA就可以了~~~~我想除了CPU坏了之外其他应该不要改的~~~只要型号和DIP设置一样!!因为我刚换了一块SCANNER的远程I/O控制卡 我就没改什么~~换了就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