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从站故障时如何保证300主站能继续工作

楼主(2005-10-13):
我用3个200+EM277做从站,315-2DP做Profibus主站,遇到如下问题: 1、当某个从站出现故障停机时,如何能使主站不进入STOP状态而继续正常运行? 2、从站故障修复恢复运行时,主站能够正确的识别,并一起正常工作? 我加入了OB84、OB86、OB87和OB122块,能够这些组织块中能够获得些故障信息,但具体怎么处理却不知道,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我们要提供一定的程序,可以在S7-300站判断与每个S7-200站的通信状态,S7-200站CPU的状态,在S7-200站可以显示所属主站好,通信状态。加电后自动接入DP网络工作。 联系:718_501@163.com

楼主:
关键是需要在300端判断每个200的通讯状态,如果检测到有新的200加电,就自动把其接入DP网络;检测到有200故障,就给出提示信息,但要保证主站和其它从站仍正常运行。 通过OB86可以在300中判断200的状态,可是在新的200加电时把该200加入到DP中呢,还有,硬件组态能实现了,可会出现300的“直接外设输入/输出”(用于200和300交换数据的映象区)出错,从而导致300停机,这部分该怎么处理呢? 高手方便时给我个简单的例子吧,先谢过了!!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找找《系统标准与功能手册》很快就解决问题,调用一个功能块就可以了(具体是哪个我不记得了)。

网友B:
看300的模板规范有将这方面的问题,好象是调用SFC读取错误信息,然后分别处理

网友C:
饼子哥总是那么谦虚!我作的工程跟他的一样<<我用3个200+EM277做从站,315-2DP做Profibus主站,>>顶一下,不过我还没有想到那里!刚把通讯搞定,希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