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断路器为何频频跳电?

楼主(2005-10-13):
各位电控高手: 前段时间我设计了三台TR-A电子切筋机床的电控回路,其进线电源采用三相五线制,主电源开关采用正泰产的DZ15LE-40/3N漏电断路器,内部主要电器元件有OMRON CJ1M系列PLC、Rexroth(德国力士乐)产的MKD-071B伺服马达及DKC01.3-040-7-FW伺服控制器,以及其它相关电器元件。设计时将PLC电源模块、伺服控制器、触摸屏等要求接地的各端子接入机床公共接地铜块,通过接地线接入到用户工厂供电系统。 刚开始运转的时候,有两台机床在开机复位的时候偶尔出现漏电断路器跳电情况,重新合闸后,开机复位又能正常运转。我初怀疑是系统内部有漏电现象,但经检查,未发现有线头破损情况,线路绝缘情况均较好;怀疑可能是将PLC电源模块的GR端子与LG端子短接后接地的缘故,故将LG端子悬空,但重新上电后,情况仍如前面一样。 由于当时跳电频率较低,且客户又急于生产,故暂未作整改。 但待客户运行一个月左右,客户反馈回来的意见是:跳电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无法启动,并且原来不跳电的那台机器也跳电了。 对此我的分析是:由于力士乐产品是欧洲产,其N端子与PE端子在内部是接通的,而该机床将PE端接到三相五线制的地线上,另机床内三相负载是不平衡的,所以PE端有时有电流通过,从而导致漏电断路器跳电。 不知我的分析是否正确,请各位前辈高手指点。 同时向各位请教解决措施。

楼主:
抱歉,对于我上述分析的原因需要作点更正:经过思考,我认为导致跳电的原因应该是:力士乐伺服控制器内0V端子与其PE端子是接通的,而伺服控制器工作时,尤其是复位时,0V端子上偶尔会有少量电流流过,从而经过系统接地线,导致漏电断路器判断为漏电并跳闸。当然这只是我的偏面这见,还需各位指点。 不知到现在为何无人回复,难道是我说的不清楚?现对跳电情况作点补充说明:该系统上电过程是这样的:合闸后,按面板电源开关,系统AC220V回路得电,DC24V电源向触摸屏及各电磁阀、传感器供电;按复位按扭后,控制伺服马达及吸尘马达的接触器接通,并复位伺服控制器各参数,使伺服处于待运行状态;按启动按扭,系统运行。跳闸主要发生在按复位按扭时。 望各位对上述情况分析分析原因,给我指点指点。谢啦!

网友A:
交流伺服系统如果输入没有隔离变压器,高频PWM系统有杂散漏电流产生的..建议查一下..

网友B:
问一下 你系统AC220V是从哪取得的?DZ15LE-40/3N漏电断路器是几极的?

网友C:
这只能把各个接地线一个一个断开,看是谁的毛病。 如果做不到,把漏电断路器换掉。因为你的供电系统是五线制,机器外壳接地后,根本不用漏电保护。反倒易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D:
我觉得老小伙说得对

网友E:
我和老小伙有同感.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支持。 由于两天休息,未打开机器,刚才打开,所以到现在才回复,望各位原谅。 系统AC220V是经过漏电断路器后从三相中的一相及N相取得的,漏电断路器是3+N的。 我会按照各位的建议检查的。 实际上在设计之初,我也曾建议取消漏电保护,理由就是五线供电系统可靠性很高,不需漏电保护,但我公司有管理人员坚持认为漏电保护措施不能少。在上次接到客户的反馈意见后,我采取的临时措施是:将N线跳过漏电断路器直接接入机床,这实际上相当于屏蔽了漏电保护功能。但我当心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另外请教,如果如老焉所说,是由高频PVM系统杂散漏电流产生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F:
我同意老小伙的观点

网友G:
电路中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不能全部经过三相漏电断路器中的N线回到电网N线,并且该电流超过了该三相漏电断路器的漏电保护电流的上限,漏电断路器将跳闸。你的设备的关键是部件N端子与PE端子在内部是接通的,相当的不平衡电流直接流人大地了,没有经过漏电断路器中的N线回到电网N线,漏电断路器将跳闸。

网友H:
电机、继电器等感性元件在通断电时会产生“高频瞬态干扰”,与老鄢说的类似,在电机与控制器之间加隔离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复寒尘: 抱歉: 我第一次说错了。伺服控制器上没有N端子,故不存在N端子与PE端子内部接通的问题。而伺服控制器内0V端子是与PE端子接通的。我第一次说的草率了,第二次向大家作了更正,但未说明上述情况,这是我的疏忽。 由于至今未到客户处,所以未做进一步检查。今天我看了一份三菱资料,介绍说伺服系统中高频PVM漏电流大约<10mA,所以在选择漏电断路器时,应选择15mA以上的漏电断路器,但我这三台系统选择的是30mA漏电断路器。或许是Rexroth的伺服系统漏电流较大?

网友I(2006-06-01):
检查一下中性地和保护地。最好是分开接,不然的话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J:
to,我爱工控:
    个人认为您将N线跳过漏电开关是导致漏电跳电增加的一个原因。当三相不平衡时,N线有电流流过。

网友K(2006-11-24):
和变频器的问题一样,论坛上出现几次了,建议看看

网友L:
我也碰上过这个问题,单独变频器上电也是漏电跳闸.记得那里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是变频器和伺服,内部漏电30mA都是正常的,所以一般的民用漏电器接在上口是不行的.要不选用范围大的漏电,或者直接不用漏电(推荐不用).
毕竟工业环境和民用的不一样.漏电的作用不算很大.民用接上漏电保证触电就跳闸.而工业上不一定要求没有漏电--毕竟工业控制器件功率大,而是有漏电的话一定要用接地送到大地去.很多工厂都是3相+地的.根本就没有N

网友M:
同意寒尘的说法.

网友N(2008-03-13):
求购:博世力士乐的DKC01.3-040-7-FW伺服控制器及MKD041B-144-GC1-KN,一套.
 请有能力及价格优势的报价给我:luoyi310223@yahoo.com.cm

网友O(2009-04-25):
祝位好,我也碰到了上述总是,我的电路系统中接有变频器,伺服,三相不平衡,去年一年的产品没出现在总题,今年的机器就有上电跳闸现像,当再一次上电就正常了,通过一路一路检查,最后发现在接入伺服就跳,不接伺服没事,但最终没想明白为什么?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P:
这些都是一般的开关电源上的设计原因......在它的内部有2个小电容 从高压端串联到低压端的......就象我们的电脑电源一样,你有时候接触到机壳时会麻一下手.有时候不会.....要想不就样就把漏电保护拆掉,  或是你把伺服,变频器,开关电源上的这些高压串接到低压的电容去掉就行了...

我电脑里的这种电容去掉好多台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Q:
工厂最好少用漏电保护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