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P在配置COMP ROFIBUS重要吗?

楼主(2005-10-13):
在配置FMS协议通讯时,首先配置CP5613的地址,CP5431的地址,但也要配置LASP地址,如果不知道LASP,能继续配吗?

网友A:
这个参数是必须要的,如果不知道您可以试试常用的参数,没准能找对,

楼主:
我通过set PG/PC Interface 的测试功能读站点地址是1和2,在wincc中却显示NAME/INDEX 为3,FMS为3,请问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