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0的项目不能启动?

楼主(2005-10-13):
当配置FMS协议成功后,用SET PG/PC INTERFACE也能检测到站点,可用WINCC5.0有诊断工具,WINCC5.0却显示"NO CONNETION TO WINCC",启动项目也不能激活!

网友A:
激活项目后才能在诊断工具中看到连接。 您可以看看为什么您的项目无法激活,提示的故障信息。

楼主:
在提示对话框中显示"The configured server is not available,Do you want to open the project useing the local computer on the server."这个提示说明计算机属性设置不对,我改后仍然不行.重新建一项目,不提示此对话框,可就是不能激活.请问何故?

网友B:
服务器名称一定要和你PC机的名称一样才能被 激活,在计算机属性那里改

楼主:
关于你说的这点我改了,可还是不行,另建一个项目就行?真是奇怪.

楼主:
我另外建一个项目,在打开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可当要激活时,当激到"Text library Runtime "50%时,不能再继续下去,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C(2006-11-11):
我单位的项目也是不能激活,只是在报警启动时12%,就不能继续,请高手指点。

网友D(2007-11-12):
请参考下面连接的解答.

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33

网友E: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F(2008-05-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另外建一个项目,在打开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可当要激活时,当激到"Text library Runtime "50%时,不能再继续下去,究竟怎么回事?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教教我,

Q279413554

yfyfz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