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型号?

楼主(2005-10-13):
有没有带可以采集正负电压值的西门子模拟量模块?有没有带DP口又带可以采集正负电压值的西门子CPU?

网友A:
带DP口的一般都是S7-300以上的CPU,你可以选择一款带有集成模拟量I/O的CPU,具体可以看S7-300产品目录!在西门子网站上可以看到!

网友B:
选S7-31XC-2DP就有DP口,一般模拟量都支持+_输入,但一般300中需要扩展模块,集成的一般都通道少。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