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为什么要380变220进PLC??

楼主(2005-10-13):
我想问问大虾们!!我看见我们公司所有进PLC电源的那些电源都是用380变成220或者是120的!!我想知道是不是用380变出来的电压稳啊??还有其他的含义吗??? 为什么不是直接用220~~或者让220先进稳压器或是滤波器在PLC啊????

网友A:
应该工厂用的电压就是380了

网友B:
1、工厂用电380V。 2、隔离保护。

楼主:
但是我们有220V但是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不是直接用220V进PLC!!

网友C:
有隔离作用

网友D:
1、保护隔离 2、你的220V是照明用 3、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工厂在接入新的负载的时候,通常要考虑相序平衡的,对于相对独立的用电设备,通常直接引入3相加地零线,把设备中的各个独立子设备平衡接在电网上

网友E:
隔离和防止零线干扰。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起隔离作用

楼主:
哦~~~谢谢!!有点明白了!!

网友H:
我见过的大部分是直接接220V的.

网友I:
为防止电源侧对PLC的干扰问题,需用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市面上380变220的多,所以用的也就多。主要就是为隔离。

楼主:
我听人家说隔离变压器出来的电不会触电吗??而且隔离变压器出来的2根线我用电笔量灯都是亮的~~但是用万用表量是220V 因为设备没接零线~`也不需要

网友J:
health:老小伙说得对!从完善的角度看.

网友K:
隔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为什么只摸一根时不会触电而用电笔测里面氖泡会亮?

网友:
我觉的,一个是隔离 一个是方便、省材料,你想大型设备上,你引一根380V电源线,再引一根220V的,不仅麻烦而且也贵不是

楼主:
我最近看见这样一篇文章 如果在分布式控制器周围存在强烈的高频传导噪声,建议在交流进线中将隔离变压器接到供电电源.隔离变压器有隔离分布式系统的作用,通常采用降压变压器以降低进线电压.任何用于控制器的隔离变压器必须有足够的功率以胜任其负载,功率额定值通常以伏安VA表示. 大多数工业环境容易产生电源的瞬变或尖峰干扰,为保障不发生故障和保护设备,建议除了隔离设备外另加电源浪涌抑制装置.

网友L:
一般380是强电,相和相之间电压。我们通用电压是220V或110V。

网友M:
保护隔离

网友N:
如果三相电中有一相断电,PLC应该知道以便作出相应的控制。用220V作电源,只有在接PLC的这一相断电PLC才能知道,几率是三分之一。380V取自两相电源,几率是三分之二。
上面朋友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H:
个人观点:我认为就象原来我们为电脑专门按空调一样.现在...

网友O:
因为PLC的输出触点的负载是220V,再有输入电压越高制造难度也大

网友P:
其实这个变压器就叫做隔离变压器,你说他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Q(2006-01-22):
隔离变压器作用输出与输入电源隔离

网友R(2006-03-03):
隔离和防止零线干扰,防止误动

网友S:
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因为没有接地,当人体接触带电的电线时,人体就会带电了,但是因为不能和大地构成回路,所以不会触电,
大家明白了吗

网友T:
有隔离保护作用,PLC内部是数字信号易受干扰

网友U:
隔离作用 抗干扰

网友V:
1.隔离
2。防干扰
3。相间平衡

网友W:
你厂的所用的都是AC 380V变220V,应该与电源稳不稳没关系,
大家都说了,主要是隔离作用,防止电源侧干扰,当然用380/220隔离变压器,或220/220隔离变压器都行。
另并不是用了隔离变压,就不触电了,这是两个概念。只是隔离后,与电源中性线接地系统无回路而已。

网友X:
问你主电源供电开关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