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

楼主(2005-10-13):
这种流量计一般都用在什么场合,应用的多吗?

网友A:
涡街流量计是二十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流量仪表,因有许多优点,受到国内外广大用户欢迎,发展较快,应用不断扩大,在许多领域已替代了差压式流量计和其它流量仪表。 涡街流量计测量计原理:把一个非流线型阻流体(Bluff Body)垂直插入管道中,随着流体绕过阻流体流动,产生附面层分离现象,形成有规则的旋涡列,左右两侧旋涡的旋转方向相反,这种旋涡称为卡门涡街。根据卡门的研究,这些旋列多数是不稳定的,只有形成相互交替的内旋的两排旋涡,且涡列宽度d和同列相邻的两旋涡的间距l之比满足一个常数时,这样的涡列才是稳定的。(对于圆柱形旋涡发生体这个比例为0.281)。 根据卡门涡街原理,旋涡频率f与管内平均流速u有如下关系: 式中:u1——旋涡发生体两侧平均流速(m/s) d ——旋涡发生体特征宽度 St——斯特劳哈尔数 m ——旋涡发生体两侧弓形面积和管道内横截面积之比 由此可得瞬时体积流量与涡街频率的关系为: 从上式可以得到仪表系数K为 式中:qv——通过流量计的体积流量(L/s) f——流量计输出的信号频率 k——涡街流量计的仪表系数(L-1) 我们可以看出,在St为常数时,仪表系数k仅与旋涡发生体的几何参数有关,而与流体物性和组分无关。因此,涡街流量计既可以测量液体,也可以测量气体。用水标定的涡街流量计可以用来测气体。 管道内流体的雷诺数若小于2x104时,测量将无法进行,因此选型时要注意涡街流量计的最小流量的限制。

网友B:
涡街的缺点就是怕震动。

网友C:
在高温环境下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D:
测蒸汽,要缩径, 直管段怎么留啊?

楼主:
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

网友E:
抗震型-BAR系列智能靶式流量计 BAR-系列抗震型靶式流量计是我公司引进了美国威劲公司智能电子巴(靶式)全套技术,在新型BAR靶式智能流量计应用的基础上,并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开发,制造的新一代专利产品。 产品的特点是采用了新型的电容式力传感器对于工况的震动不敏感,一定程度上可测脉动流,在工况较恶劣,震动性强的工况下的气体,液体的应用当中进一步优化了结构,更加广泛于测量各种流量计所不能使用的场合当中。 公称口径:15~3000mm 公称压力:0.6Mpa~42Mpa 工况温度:-40℃~+350℃ 精度等级:0.2%;1% 壳体材质:304;316L 工作电压:内置锂电池或外供24VDC 输出信号:4~20mA;脉冲;0~10V;RS232/RS485;GPRS无线远传 防护等级:IP65;IP67 防爆等级:本安型ExiallCT4;隔爆型ExdllBT4 连接方式:管道式;夹装式;插入式;螺纹式 广州胜仕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西北办事处029-68969927

网友F(2006-08-09):
缩径的话要50倍直管段.

网友G(2008-01-08):
从价格上来说太大的管子就不划算了

网友H:
测量低电导率液体,以及饱和蒸汽效果都是不错的,正如楼上所说管道太大就不划算了(<DN300),缩径的话一般情况下是需要15倍的直管段

网友I:
夹装式涡街流量计
用于测量DN25-300mm内径工业管道的液体,气体,或蒸汽的流量。
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用于测量DN250-1000mm内径工业管道的液体,气体,或蒸汽的流量
我用过测量蒸汽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