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伦兹变频器的光藕?

楼主(2005-10-13):
请问,谁有伦兹变频器上的光藕611?贴片,8脚,黑色。上有2行数字,上行是611,下行是308(表示生产日期,不是固定的)。长X宽X厚=5X4X4毫米。联系:0512-68289509 陈工

楼主:
谁有伦兹22KW变频器上的光藕611?贴片,8脚,黑色。上有2行数字,上行是611,下行是308(表示生产日期,不是固定的)。长X宽X厚=5X4X4毫米。联系: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A:
你这个是HCPL-0611,量小是很难买到的,建议你用封装不同的6N137代替

楼主:
谢谢LM1253,从611,308这样的数字看,象是AGLIENT(HP)的。

网友B(2007-12-08):
HCPL0631 很好买的啊!我就是卖光藕的,光藕的所有系列我都有在做!HCPL0631 我卖7.6全新原装现货,假一赔十!

网友C:
伦茨机器配件我这里有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7656c382de9611e536a6ecbf508b642c可以看看

网友D(2010-06-23):
你好 我是伦茨总公司的 有需要维修及买机器可以联系我 。QQ:37366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