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5-10-13):
我在做一个关于位置检测的,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最好价格不是太贵。

网友A:
接近开关

楼主:
但是那两点间是有距离的!!!

网友B:
你把条件说清楚啊

网友C:
你没交代清楚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啊。 我在做一个立体仓库,需要做一个精确的位置检测 就是将物品送到指定的位置里。就是想问各位除了接近开关和光电 有没有其它价格便宜的传感器可以用??

网友D:
这你还觉得贵,看你具体机械方面怎么设备,也可以用编码器来实现! ------------------------------------ 我是你的朋友 QQ 82819404

网友E(2005-11-28):
恩^QQ:393557567可以与我聊聊.

网友F:
我这里专业有经销台湾的温度传感器!大家可以来电或上我公司网站来查询!谢谢!
www.lan-ming.com
021-64388261
李先生

网友G(2006-01-12):
需要精确定位的可以考虑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G:
你要是希望更加节约成本
可以考虑用电磁铁
一般浙江余姚、温州产的电磁铁 价格就几十元!

网友H:
晕了!做立体仓库电气还觉得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贵???
    别人立体仓库堆垛机的水平位置检测一般采用无线红外激光测距设备(例如SICK的),垂直位置检测采用的是编码器检测;水平位置也有用多个接近开关来检测的,但那样可靠性不高。
    输送小车的控制采用编码器、干簧管+磁铁或接近开关+铁片来检测位置。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将物品送到指定的位置,一般的输送线?

网友I(2006-11-16):
磁栅尺应该可以吧
价格又不贵,安装也容易

网友J:
如果要求是连续的,应该用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