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只需线性化,热电偶还需要冷端补偿?请告知

楼主(2005-10-13):
pt100只需线性化,热电偶还需要冷端补偿?请告知

网友A:
是的,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不过一些温度测量仪表有冷端补偿功能

网友B:
现在温度测量仪表有冷端补偿功能,基本上不用考虑补偿。

楼主:
我现在是自己做处理电路,所以要考虑铂电阻的线性化问题。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