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为TD2000-7.5K出现POFF

楼主(2005-10-13):
请教各位高手,华为TD2000-7.5K出现POFF,各路电压检查正常,面板监视直流电压570V,请支招,谢谢!

网友A:
电压检测有问题,电话;13738187805 杭州联光

网友B:
POFF是欠压故障,检一下电压检测,电压检测取自电源电压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又出现功率器件故障,正在检查

网友C(2008-04-29):
请问是如何搞定的,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