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2线制压力变送器4-20ma输出,接入AD,如何处理?

楼主(2005-10-13):
需要转换成0-5v,大家都知道没有250欧姆的电阻,即使转换成1-5V也可以

网友A:
并联电阻,然后用运放转换为0-5V

网友B:
怎么没有250欧姆的电阻,贴片的没有,不过直插的还是有的,用电阻产生1-5V的电压然后测量即可.电阻精度最好高点的0.1%和1%.

楼主:
楼上的老大,1%的电阻标称值没有啊 精度为1%的金属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33 100 332 1K 3.32K 10.5K 34K 107K 357K 10.2 33.2 102 340 1.02K 3.4K 10.7K 34.8K 110K 360K 10.5 34 105 348 1.05K 3.48K 11K 35.7K 113K 365K 10.7 34.8 107 350 1.07K 3.57K 11.3K 36K 115K 374K 11 35.7 110 357 1.1K 3.6K 11.5K 36.5K 118K 383K 11.3 36 113 360 1.13K 3.65K 11.8K 37.4K 120K 390K 11.5 36.5 115 365 1.15K 3.74K 12K 38.3K 121K 392K 11.8 37.4 118 374 1.18K 3.83K 12.1K 39K 124K 402K 12 38.3 120 383 1.2K 3.9K 12.4K 39.2K 127K 412K 12.1 39 121 390 1.21K 3.92K 12.7K 40.2K 130K 422K 12.4 39.2 124 392 1.24K 4.02K 13K 41.2K 133K 430K 12.7 40.2 127 402 1.27K 4.12K 13.3K 42.2K 137K 432K 13 41.2 130 412 1.3K 4.22K 13.7K 43K 140K 442K 13.3 42.2 133 422 1.33K 4.32K 14K 43.2K 143K 453K 13.7 43 137 430 1.37K 4.42K 14.3K 44.2K 147K 464K 14 43.2 140 432 1.4K 4.53K 14.7K 45.3K 150K 470K 14.3 44.2 143 442 1.43K 4.64K 15K 46.4K 154K 475K 14.7 45.3 147 453 1.47K 4.7K 15.4K 47K 158K 487K 15 46.4 150 464 1.5K 4.75K 15.8K 47.5K 160K 499K 15.4 47 154 470 1.54K 4.87K 16K 48.7K 162K 511K 15.8 47.5 158 475 1.58K 4.99K 16.2K 49.9K 165K 523K 16 48.7 160 487 1.6K 5.1K 16.5K 51K 169K 536K 16.2 49.9 162 499 1.62K 5.11K 16.9K 51.1K 174K 549K 16.5 51 165 510 1.65K 5.23K 17.4K 52.3K 178K 560K 16.9 51.1 169 511 1.69K 5.36K 17.8K 53.6K 180K 562K 17.4 52.3 174 523 1.74K 5.49K 18K 54.9K 182K 576K 17.8 53.6 178 536 1.78K 5.6K 18.2K 56K 187K 590K 18 54.9 180 549 1.8K 5.62K 18.7K 56.2K 191K 604K 18.2 56 182 560 1.82K 5.76K 19.1K 57.6K 196K 619K 18.7 56.2 187 562 1.87K 5.9K 19.6K 59K 200K 620K 19.1 57.6 191 565 1.91K 6.04K 20K 60.4K 205K 634K 19.6 59 196 578 1.96K 6.19K 20.5K 61.9K 210K 649K 20 60.4 200 590 2K 6.2K 21K 62K 215K 665K 20.5 61.9 205 604 2.05K 6.34K 21.5K 63.4K 220K 680K 21 62 210 619 2.1K 6.49K 22K 64.9K 221K 681K 21.5 63.4 215 620 2.15K 6.65K 22.1K 66.5K 226K 698K 22 64.9 220 634 2.2K 6.8K 22.6K 68K 232K 715K 22.1 66.5 221 649 2.21K 6.81K 23.2K 68.1K 237K 732K 22.6 68 226 665 2.26K 6.98K 23.7K 69.8K 240K 750K 23.2 68.1 232 680 2.32K 7.15K 24K 71.5K 243K 768K 23.7 69.8 237 681 2.37 7.32K 24.3K 73.2K 249K 787K 24 71.5 240 698 2.4K 7.5K 24.9K 75K 255K 806K 24.3 73.2 243 715 2.43K 7.68K 25.5K 76.8K 261K 820K 24.7 75 249 732 2.49K 7.87K 26.1K 78.7K 267K 825K 24.9 75.5 255 750 2.55K 8.06K 26.7K 80.6K 270K 845K 25.5 76.8 261 768 2.61K 8.2K 27K 82K 274K 866K 26.1 78.7 267 787 2.67K 8.25K 27.4K 82.5K 280K 887K 26.7 80.6 270 806 2.7K 8.45K 28K 84.5K 287K 909K 27 82 274 820 2.74K 8.66K 28.7K 86.6K 294K 910K 27.4 82.5 280 825 2.8K 8.8K 29.4K 88.7K 300K 931K 28 84.5 287 845 2.87K 8.87K 30K 90.9K 301K 953K 28.7 86.6 294 866 2.94K 9.09K 30.1K 91K 309K 976K 29.4 88.7 300 887 3.0K 9.1K 30.9K 93.1K 316K 1.0M 30 90.9 301 909 3.01K 9.31K 31.6K 95.3K 324K 1.5M 30.1 91 309 910 3.09K 9.53K 32.4K 97.6K 330K 2.2M 30.9 93.1 316 931 3.16K 9.76K 33K 100K 332K 31.6 95.3 324 953 3.24K 10K 33.2K 102K 340K 32.4 97.6 330 976 3.3K 10.2K 33.6K 105K 348K

网友C:
AD模块当初考虑系统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呢 一般可以找厂家给你换个撒

网友D:
有250欧姆的电阻,来生缘 说的对。 补充一点:将 A/D 转换器的下基准设置成 1 V 。

楼主:
AD还需要测量其他模拟量,我是在软件中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250欧姆的电阻啊。

网友D:
去市场看没?要不要我给你寄几个?

网友E:
生产温控仪的厂家都有250欧的高精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