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组态王

楼主(2005-10-13):
组态王卸载不了--- 提示:(无法找到安装日志文件“e:\组态王\Unist.isu”。卸载过程中止)。 6.5版的 亚控网下载的 请教 大家了 谢谢 帮帮忙

网友A:
你有没有把软件的目标地址改变,或者是改变名称.这些都会出现你现在的这种情况的.把它改回原来就行了.试一下

网友B:
我没改过 全 ---谢谢

网友C(2005-12-02):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
请大家多多关照
我有个问题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我这有个控制系统日报表的数据总是不定期的丢失
哪位大哥能帮我解决一下
我的邮箱是wengxiaofeng@eyou.com

网友D:
如果把安装好的组态王目录路径更改后会出现找不到路的问题,不过你可以重新装,然后再卸载.

网友E:
我有啊!
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商去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