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书本式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5-10-13):
最近SIEMENS书本式变频器7018 7016功率板经常烧毁,有时会有明显的难闻的气味,出现次数非常多,请问怎样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功率板是不是主板啊,如果是那你就要检查一下接口是不是接触是否良好,接触不好是很容易坏主板的.有西门子问题可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烧的哪部分啊,模块,驱动磁片,开关电源,充电电阻?北京13701089630

网友C:
提示:纯广告贴子会被删除!

网友D:
说的很含糊哦

网友B:
对不起,由于网速慢造成多出现了几遍。

网友E:
我的意见是可能是电容把
可能是模块把、
可能是电阻把?

网友F(2005-12-05):
是啊,技术论坛不要做广告,客户想维修自然会找到你。

楼主(2006-06-14):
修了一次没修好,都是用了几天又出问题,不太划算,如果能保证使用1年以上的话(没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

网友G:
当然可以
福建的尽管来电13950016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