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与轴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5-10-14):
齿轮与轴连接的问题应该用键连接.但因特殊需要(齿轮与轴的配合产生0.5MM的间隙.可以找正).需要焊接(电焊)且只能焊接一端(焊接一圈).就是转矩通过焊接处.请各位分析以下焊逢能不能承受.焊逢的抗疲劳能力怎么处理.我只能焊接!! 谢谢各位.多费心.

网友A:
这要看具体情况了,主要是需要传递的扭矩和轴径大小,如果扭矩不是太大而轴又较粗,应该是可以的,我想搞过维修的都有过类似的应用经验。在轴端和齿轮内孔结合出,都车出一5mm左右倒角,装上,找正后点焊,测试,在确认已经找正后满焊(填满倒角)即可。其实0.5MM的间隙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垫铜皮,有经验的钳工都会的。 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B:
如一定要用焊接的话,建议使用不锈钢焊条,力学性能比普通焊条好的多。

网友C:
司空大哥说得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D(2005-11-17):
临时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间隙须填补钢片才能焊接

网友F:
司空见惯 说的对。
焊逢的抗疲劳能力 可以在焊接后立即覆盖锯末,防止冷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