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变压器可否改接用在6kv系统上

楼主(2005-10-14):
我有10kv 变压器。电源系统是6.3kv的。不知能否改接变压器10kv的线圈Y型为三角型用在6KV系统上。

网友A:
有那么干的吗?供电部门愿意吗?他们会给你验收吗?安全规程允许吗?????!!!!

网友B:
高压侧不变底压侧改成三角形接法。哈哈 没零线了

网友B:
看什么变压器呢

楼主:
我在网上看过资料上有介绍过。但没真见过。变压器是S7的。

网友C:
大部头的东西应该多几个人讨论讨论 问那个变压器的生产厂家,自己没有万分把握最好不要整 不是小东西啊

网友D:
你就一句话说10KV变6.3KV接法,谁敢回答你是牛人!变压器从参数到接线国家标准手册都一堆,现场验收、参与人员都有严格要求,你这样问有人敢回答你“是”或“否”都是绝对牛人,变压器连接要考虑电网电压等级、后端负载规划、容量等很多问题,我是不敢说一句话了!

网友E:
顶,楼上说的有意思

网友D:
我发了个有关电力变压器运行的帖子,请楼主先了解了解!

网友F:
问题是电管所同意吗?[/i]

楼主:
谢谢供电局方面没问题。功率约使用一半。只要技术上可行就行了。如绝缘等。变压器是yy型的。准备在变压器厂弄一牌了。

网友G:
技术上没问题.大才小用.如果三相设备是三相220的话最合适不过了.调分接头.得到220V相电压.说一下负载的情况.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5-11-6 7:52:00 发表的内容:
  技术上没问题.大才小用.如果三相设备是三相220的话最合适不过了.调分接头.得到220V相电压.说一下负载的情况…
--------------------------------------------------------------------------------------------
  你如果是应用三相220v可以,不然你得不到三相380v

网友G:
抱歉(得到220V相电压)应为得到220V线电压.打错了

网友I(2005-11-24):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技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yyn接法的变压器,星点在变压器内部,如果要改三角接法的话,需拆开变压器,解开星点。根据变压器的原结构,绝缘处理上可能有点困难。另外yyn结构的变压器的调压器肯定不能用了,调压不能处理。

楼主:
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Y型接法其相电压为6.3KV。其接线拆开变压器只要注意首尾也应该很容易改过来。绝缘也应该没问题。最说了。高压侧电流也不大。400的变压器带210的风机。相电压也是380V.我想问的是磁路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