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简单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5-10-14):
各位前辈:   请问,1.马达电流计算的公式是什么,同样有什么公式可以算出使用电线的粗细?      2.开关电源(电源供应器)AC220/DC24V,电流是6.5A,那么是不是我可以算出其下面所有24V供电的最大总功率为24*6.5=156W.]       3.1.5KW的变压器380/220,其上的断路器选多大.同样2KW的呢?      4总功率为28KW的多个马达前面加一总的接触器选多大.      5一般电控柜插座选几A断路器

楼主:
晕,没人愿意告诉我吗?

网友A:
你的这几个问题得问问电工的论坛,那里面的电工考试经常会涉及这样的问题,我曾经上过电工课程,老师讲过这种计算,但是一时就记不太清楚了 ,我回去查查书,看看能不能 给你帮上忙

网友B:
经验计算:马达功率*2= 马达电流 电线的粗细:10上*5 100上*2 16/25 * 4/3 50以上*2.5 铜线升级算,铝线减一半. 如1.5平方铜线,它的载流量是2.5*5=12.5A 16平方铜线,它的载流量是25*4=100A

网友C:
经验计算:380V马达功率*2= 马达电流 220v马达功率*6=马达电流

网友D(2007-11-19):
先回答第一个:电机功率P=1.732*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第二个:因为你说的是直流,至少可以认为24*6.5是输出功率
第三个:看是单相还三相,如果是三相,用电机功率计算电流,然后按电流的1.5--3倍选断路器.如果是三相,就用功率除以电压,得出电流,再按1.5--3倍电流选断路器
第四个:先得说清你那几个电机是不是一起启动,是,按第一条算出电流,接触器按电流的1.3--2倍算
第五个:你说的不清楚,我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