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TD-200的寻址方式

楼主(2005-10-14):
请问:TD-200在S7-200中的寻址方式是怎样的? S7-200分配给TD-200的地址是多少? 谢谢!!!1

网友A:
在V3.2以前的版本是自己可以定义那几个键的地址的,一般是MX.X 在4.0的版本中,一般都是定义好了,直接用符号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使用的是4.0版本,那应该用那几个符号呢?

楼主:
那F1,F2,F3,F4,ENTER,ESC,及向上向下键应该定义多少呀?请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