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440v变AC220V 电源

楼主(2005-10-14):
请教各位同人,现在我急需一些变压器,就是要求AC440V变AC220V 功率500VA就可以啦 要求为国外产品

网友A:
你要定做,国内可能没有。不过你可以用两个220转110的。初极和次极分别串起来用.但最好是找厂家定做.

网友B:
这么小的东西,随便找个厂家定做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没有现成的产品,但可以找厂家定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虾

网友D:
这个东西简单我这里生产啊 13105332670

网友A:
dkq 你好!     请问你那边生产AC440V变AC24V (单、双输出两组)  5VA的密封变压器吗?

楼主:
大家好 那位大侠指点以下,现在那地方有AC440V变AC220V  工频为60HZ  功率为300VA的 小型变压器  要求为进口品牌

网友E:
方便的话不防联系一下 我能做达到你要求的变压器 或稳压电源
0512-66993246 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