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F231如何解决

楼主(2005-10-14):
我有两台6SE3213-6BA40变频器通电不带负载.按运行就报F231.检查触发.模块都没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A:
很可能是电流检测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B:
你那故障一般都是驱动部分有问题,如果是检测电路坏了,应该是一上电就报才对啊,建议你驱动电容先换一下,有问题可以讨论013575315985

网友C:
没有看到这个贴子,我也发了一个。我哪个是一上电就出F231

网友D:
提示: 前面贴子讲很多,可在版头搜索“6SE3213-6BA40变频器 F231”,下面贴子也有讲: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52622

网友E(2005-12-05):
模块的好坏不能只看主回路,还要检测触发端,请认真检查一下触发端,8成有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换模块,当然,前提要保证触发电路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