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用过250欧姆电阻,精度是多少?请告知.

楼主(2005-10-14):
(无正文)

网友A:
精度分您使用的场合来定,有多种电阻精度.

网友B:
问题太笼统了 250欧的电阻 还分功率大小呢 精度有1% 5% 10% 20%

网友C:
问题太笼统了,你使用的是什么电阻 线饶电阻\碳阻电阻 功率多少?4/1W 8/1W 或大功率电阻. 精度分您使用的场合来定,有多种电阻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