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VT28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5-10-14):
丹佛斯VT2800 18。5KW,运行时主板上监测电流为12A,实际输出电流却只有5A,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测电路问题 qq/385272072

网友B(2005-11-15):
这种故障多半有两种可能:1霍尔元件本身有故障;2检测电路技术交流13921190141

网友C:
应该是检测回路坏!

网友D:
VLT2800不是通过霍尔监测电流,而是通过采用电阻;你说的实际电流是怎么得到的?用钳形表么,钳形表本来测量就有误差,加之两者测量机理不同,有可能变频器并没有故障;如果真的是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当变频器工作在额定负载下一定会跳过流的;如果可以工作在额定负载下那就是没问题,放心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