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变频器BFV00374的技术参数是?

楼主(2005-10-1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关于松下变频器BVF00374的技术参数是?

网友A(2009-03-26):
1,功率:3.7KW;

2,电压:3相380V;

3,面板标配,不延长通讯;

4,更多信息,可以加我:QQ,513269437

网友B(2009-10-05):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我以前买的松下变频器BFV00374说明书丢了。现在准备外接0~5V进行频率调节。但不知可否?另,调节电压输入是接什么端子?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