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

楼主(2005-10-14):
一般配置一套系统需要怎么样来完成? 具体步骤 比如说用plc+人机界面做一套拉丝机

网友A:
首先用plc完成拉丝机的控制算法,然后统计需要设置和修改的参数,与人机界面建立通讯,在上面组态工艺画面和参数设置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