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版液位计和投入式变送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10-14):
我只知道都是测量液位的, 磁翻版液位计的价位大概是多少? 期待高手浮出水面~~~~~

网友A:
你要给出范围啊

网友B:
价位差不多3000~5000不等(国产)

网友C:
就我接触的而言,磁翻板比变送器显示更直观,有些高温场合上首先磁翻板,如果测量深度高的话就还是选投入式变送器划算

网友D:
磁翻版液位计直观,也可以传送4-20mA信号出来。现在有条件的单位用的越来越少。除非工艺上要求。 投入式变送器是投入到水中。 呵呵! 量程不同,价格督不一样。 两者是不同的原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