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给小弟一个详细的回复,帮帮这个刚入工控这一行的小弟!!!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5-10-14):
请高手帮忙!!!小弟已经组态了1756-ENTB模块的IP地址,然后再用RSLINX中的DRIVER CONFIGURE中设置Ethernet devices ,并填写要通讯模块的IP地址,配置好后确认,打开RSWHO,自动扫描网络,发现了我所要通讯的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例如,192.168.1.34,unrecongnized device),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做的对吗,请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激!!!最好是那位大哥给小弟一个详细的回复,帮帮这个刚入工控这一行的小弟!!! 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步骤的是对的,前提是你用的是以太网还是串口通信?

网友B:
1,用串口连上ControlLogix Controller 2,用Rslinx扫描背板,在已经发现的1756-ENBT上单击右键,配置IP地址,如果配置成功,1756模块面板上会出现你配置的IP地址 3,在Rslinx中配置Ethernet Driver 4,使用1756-ENBT通讯

网友C:
在RSLinx中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可能是eds的问题。。

楼主:
请问Xiezm大哥,eds问题是什么啊,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我用的是以太网通讯,但就是连不上,急死我了,!!!!!!

网友D:
如果RSLINX 发现未识别的设备
有一种原因是RSLINX 授权版本的问题,LITE版好象不支持以太网的OPC,升级到GATEWAY版好啦。

网友E:
请检查一下您的驱动配置,笔者遇到挺多用户都是驱动添加错了。现象和您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