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H PLC 編程问题

楼主(2005-10-14):
前辈好,我想请教一个编程问题,我不会请你们帮我编一下!我用的是一个40点的OMRON CPM2AH PLC 模拟量输入是OMRON CPM1A-AD041 一个OMNRON 30KW的变频器,压力传感器采集的压力信号输入到模拟量输入单元中。 控制流程:用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电机带电动泵 1、按启动按钮,电机启动,当压力达到某一值时(这个值人为任意设置)电机停止工作,压力不再升高。此时,PLC开始计时,10分钟过,打开电磁阀泻掉系统压力。电机只有正转和停止两个状态。求程序和梯形图。。

网友A:
你先画个原理接线图啊

网友A:
把信号取近来比较一下来控制其停就可以了

网友A:
其实你不用PLC 买个计时器,压力信号接入变频器那不是更省钱吗一样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啊

网友B:
这种东西还请教,你真让工控同行们敬佩。

楼主:
我们上位机上 要用利控的组态软件阿,用组态软件来控制和显示系统的状态和压力报表的打印

网友C:
其实,是最简单的逻辑控制了,如果你对PLC有一点的基础,那么就可以试着编写,编错了没关系,软件嘛,都是可以擦掉重来的.如果用来控制的是伺服的定位控制,那就复杂多了!所以,你不防自己编写一下,提醒:编写时,要先定议设定值的地址. 难点:要与上位机通讯,必须先进行组态,且要定义DM区. AD模块的参数设置,这里AD模块是用来将检测到的压力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因此,设定值要与实际值相对应,压力与模拟量之间存在一个比例系数K值,适当的调整K值使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对应.不然比软会出错. 提示:用DM存贮设定值,并二进制比较;用TIM计时,注意计时器的单位. 指令提醒:255.05是小于,255.06是等于,255.07是大于.具体请参考CPM的编程手册. 众上分析,使用计时器硬件电路来实现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也可以实现,须要另外设计一个控制回路,采用检测的压力值来触发电机的启停.但控制不精确,且不能及时的反馈压力值,因此只能选用PLC控制.其实,这看似简单的控制,但是存在很多的技术问题: 1、用到的组态; 2、用到了AD转换; 3、用到了压力检测仪; 4、用到了变频器的控制。 提醒:如果无须控制电机的转速,请不要命名用变频器,因为最关键的是压力,只要压力达到电机停,电压不够泵打开,因此用一个继电器控制也能实现。如果要用变频器对泵进行速度调节的话,那么你还缺小一个速度调节回路,如果在变频操作面板上直接调节,也就无所谓了。 这位兄台,如果没有设计好原理图请不要麻木编程,因为最关键的还是原理图,只有先确定了控制方法之后才能对PLC进行I/O分配。 一点小小见解,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C:
其实,是最简单的逻辑控制了,如果你对PLC有一点的基础,那么就可以试着编写,编错了没关系,软件嘛,都是可以擦掉重来的.如果用来控制的是伺服的定位控制,那就复杂多了!所以,你不防自己编写一下,提醒:编写时,要先定议设定值的地址. 难点:要与上位机通讯,必须先进行组态,且要定义DM区. AD模块的参数设置,这里AD模块是用来将检测到的压力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因此,设定值要与实际值相对应,压力与模拟量之间存在一个比例系数K值,适当的调整K值使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对应.不然比较会出错. 提示:用DM存贮设定值,并二进制比较;用TIM计时,注意计时器的单位. 指令提醒:255.05是小于,255.06是等于,255.07是大于.具体请参考CPM的编程手册. 众上分析,使用计时器硬件电路来实现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也可以实现,须要另外设计一个控制回路,采用检测的压力值来触发电机的启停.但控制不精确,且不能及时的反馈压力值,因此只能选用PLC控制.其实,这看似简单的控制,但是存在很多的技术问题: 1、用到了组态; 2、用到了AD转换; 3、用到了压力检测仪; 4、用到了变频器的控制。 提醒:如果无须控制电机的转速,请不要使用变频器,因为最关键的是压力,只要压力达到电机停,电压不够泵打开,因此用一个继电器控制也能实现。如果要用变频器对泵进行速度调节的话,那么你还缺小一个速度调节回路,如果在变频操作面板上直接调节,也就无所谓了。 这位兄台,如果没有设计好原理图请不要麻木编程,因为最关键的还是原理图,只有先确定了控制方法之后才能对PLC进行I/O分配。 一点小小见解,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A:
谁说不用PLC就不行了????

网友D: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刚学PLC,对omron的PLC<CPM2A>60点的一个地址找20。00不到,它是什么?有什么功能?我在书上没有找到。那位老师给我解析一下 好吗 谢谢

网友E:
20.00指示一个普通的内部辅助继电器没有特别的地方和20000是一样的

网友F:
还要大家帮你画电气原理图吗? 要不你把I/O列出来也行呀。

网友A:
周大鹏: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17 10:39:00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刚学PLC,对omron的PLC<CPM2A>60点的一个地址找20。00不到,它是什么?有什么功能?我在书上没有找到。那位老师给我解析一下 好吗 谢谢 好好看看手册

楼主:
我买了设备,他们什么都没有给我,真的!我第一次用PLC以前只是听说过,见都没有见过,好郁闷阿!恳请那个兄台帮帮忙,画个原理图,好给我点启示!!!小弟我跪求你们了,真的,刚出来工作很难啊,尤其是我们这种刚从学校出来的,又没有经验,也没有人指导,一切都是自己摸索,好难!!!

网友G:
可以理解!!!!!!!!

网友C:
理解你的心情,本人从事轴承自动生产线设备制造电气原理图设计及PLC编程,额有点心得,请将你的具体要求发个EMAIL给我,OK?vkbvj@126.com 说明要求,且要说明你的控制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本人一般晚上在线,我的QQ:42404962 可以和你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