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10-14):
pro-face的触摸屏,和三菱的plc通讯,设置对了,线接上就黑屏,什么毛病〉?

网友A:
初始画面设置了吗? 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在连接电缆的瞬间出现的吗?

楼主:
程序传到屏上的时候,屏正常,通讯线接上瞬间黑屏,线拔掉正常

网友B:
检查系统地址? 或者不要影射过去。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了,用了系统地址

网友C:
呵呵,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注意就用了系统地址了